惠普cq40不开机

楼主(2011-06-23):
(图片)

网友:
一台hp cq40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左右,按开关电流到0.06后慢慢跌到0.02.由于客户的适配器烧得变形,先测电源插口电压,测电源口PJP1,1脚有19v电压,但测2脚电压只有0.78V,这电压肯定不正常,打2脚对地没短路。测电阻PR3  PR2  PD4也正常,PD1和PC12是没有用到的,ADP-ID是进EC的65脚,把ec65脚挑起测电压只有0.45V。到这我就晕了,为什么adp-id没有电压到,把PR2拿掉电压就有18V的电压,难道是它坏,但换了一个电阻上去电压又掉回到 0.45V,不知是那的问题,搞手指点一下。

网友:
后面有短路拉低啦

网友:
先的个原装电源看看,再往下查!

网友:
你试一试用原装适配器接电,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
好象18V不对吧?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子,第二脚正确是6.5v的电压,肯定是后面的负载把它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