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23):
     一般正常的开机排针电路都是这样的
但我今天跑了一下升技的kn9板的开机排针他是这样的不知道是我跑错了还是就是这样。那位仁兄能帮忙指点一下啊,小弟在此多谢![图上的芯片分别是83627ehg、w83303(那个引脚是d5vsb)】
还有谁有升技kn9的主板图纸帮忙给传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恶劣吧,知道就知道,不懂就别发言

网友:
第一个电路 5VSB到IO之间应该还会有个几K的电阻 多半主板都是采用这一种 还有其他两种只是电路当中改动了点 第二个电路  升技的主板触发电路的设计当中一般会+上W833之类的芯片形成另一种设计方式 这也是它的独到之处 需然电路设计与一些主板不一样 但实际工作原理是一致的 从你画的第二个电路当中 还缺少了芯片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学习下 我是新手

网友:
可能是跑错了,这个电路没法工作呀

网友:
我是新手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高电平触发哦  呵呵 不知道是不是 等待高手解答  小弟不才就能看出这点了

网友:
图一是一个典型的IO开机。当开关针短接时会拉低5VSB产生一个瞬间的低电平信号给IO, 经过IO的处理产生一个持续的电平拉低电源绿线,开机。在实际的主板上这种开机在IO的旁边会有一个三极管。图2就看不懂了。图一是下弟的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