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夏普MR80H笔记本开机屏幕容易黑屏

楼主(2011-06-23):
我手上有一台夏普PC-MR80H笔记本,开机正常,动动屏幕会黑屏(不显示),动动还能好,怀疑屏线或高压板有问题,拆开看不出什么问题,高压板不会测!发现CPU散热很烫,请高手指教!在线等,还有CPU温度61度,正常吗?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i你重新拆装下

网友:
找更灯管试哈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暗了还可以亮吗,我的电脑屏幕一会亮一会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拆了又装上去再试呢

网友:
温度很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跳啊11111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屏线  肯定有接触不良的 自己看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接触不好,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灯管会接触不良吗?估计是灯管问题,有时暗,看得见,很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的  质量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灯管接线的部分脱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得意思是屏暗后还可以亮是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样应该是屏线可能性大些屏暗后还能看到点阴影嘛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光临和解答,这台笔记本现在修好了,是灯管问题,换了根就全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