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修好一个hp 8510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6-23):
昨天接修了一个hp conmpaq的8510笔记本,故障是不定时无规律的掉电,客户说下雨之前放在柜子里,几天之后拿出来在开机就出现故障了。
送修检测时,第一次就开机指示灯一亮马上就灭了,再开进系统了,用了10分钟都不掉电,客户说放一下视频会加快掉电的速度,于是土豆上放了一段视频,才放2分钟断电。于是开始逐个排除,换CPU 内存 硬盘等,最后发现裸板也掉电,确定是主板或者显卡有问题,但是显卡是ATI的,没有修过散热也很好,不像是显卡。搞了好久,要求客户留下机器仔细修,客户答应了。于是拆出主板,在BGA焊台上烘干处理了3个小时,再开机,结果多开几次后依旧断电。想找图纸,网上没有,就先按照常理维修,仔细加焊CPU供电芯片和一些电源芯片,因为断电很多时候都遇到事CPU供电芯片虚焊所致。焊完后都是前几次正常多开几次还是掉电,测掉电时CPU供电芯片8770的SHDN信号没有了。维修员沿着这一线索研究了很久没有结果,想放弃了。下班了,都走了,我接着看了看主板,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下班后电脑城就关空调,气闷得很,回家仔细想想吧。
今天一早我就再仔细看了看主板,测试发现,掉电瞬间很多电压都没有了,应该跟CPU供电芯片那边的问题。于是把PCMCIA的架子也拆下来,仔细看看,谁知道拆开就发现问题了,原来一个很小的绝缘贴纸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发霉点。原来问题就在这里。
维修员说开始还觉得这个架子下面贴纸的部位小,以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把主板留给维修员来修,结果搞了一个小时问题还没有搞定,说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发霉的电阻阻值多大,而且奇怪的事只要用万用表表笔碰到电阻,结果就开机正常了而且不会像平时那样一分钟之内肯定掉电。而且发霉有点严重,电阻另外一个焊点已经锈断了,与此连接的一个穿孔点也没有刮出铜皮,维修员因为用表笔接触电阻时一切正常,于是焊接了一个电容对地或者一个电阻在这个点上都宣告失败,郁闷了,维修再次陷入僵局。
我再次介入维修,清洗主板,再刮铜皮,看到一个很小的铜点出来,于是找到一个等位点,飞线过来,现在是确定电阻的大小,没有图纸,怎么办,我测了一下这个电阻的一端原来与LM393的第6脚连在一起,与我以前修过的一本本很相似,LM393的电路设计应该是相同的吧,手上很多NC6400的料板,找到LM393图纸对应,那个电阻式33K,换上33k电阻到维修的8510的主板上,飞好线,上电开机,正常了,测试一上午不再掉电了。
总结,该机能修好在于细心和突然想到LM393的电路,如果没有想到这一点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不断给电阻去试估计是修不好的,因为20K 50K 100K电阻都试过点不亮。

就是这个PCMCIA下面藏着玄机

飞线

33K电阻接好了

开机不掉电了

网友:
不看图纸修好机子,看来楼主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  经验很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
嗯 修的时候千万不能乱了心境

网友:
没有图纸我是寸步难行。

网友:
20k 50K都试过不行 33K就行。可能吗?
LM393 6脚是个电阻分压 反馈脚    。。。。20K 和50K 都不行的话。33K也肯定不行。
不过楼主修好了。也恭喜。但从你的分析来说。讲不通。应该是其他原因导致吧。

网友:
如果是反馈的话就最多是起侦测的作用、、不要都应该没有好大的问题、看来真的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历害呀,佩服佩服、这样 的问题都能解决好。

网友:
细节决定了成败,学习了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

网友:
不容易,修好就行,管他是什么呢

网友:
掉电瞬间很多电压都没有 问下楼主那个时候电流有多少

网友:
掉电瞬间很多电压都没有了,应该跟CPU供电芯片那边的问题 楼主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断了才飞线的吗

网友:
突然想到LM393的电路,看来维修是需要灵感的

网友:
不错,楼主肯定修了好多机子了 经验这么丰富

网友:
我现在没有图纸 修不出机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