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的问题,请老师指点

楼主(2011-06-23):
TCL 17寸的液晶,开机屏幕显示信号线无连接,接上信号线,屏幕没有显示,信号灯一直是黄灯,没有变绿灯,换了高压条一样没有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信号

网友:
你拔掉vga线看有无工厂logo 如有 则是vga线 驱动板vga插座脱焊等 如无logo 仍然黄灯 多属驱动板估障 先拔除按键板 再测关键电压 复位电路 如果驱动板电压正常 先换晶振 无效再刷程序

网友:
插上VGA线,连灯管都不亮,拔下VGA线,屏幕显示信号线无连接,12V 5V正常,

网友:
打一下 R G B V H 对地阻值

网友:
主控板或者VGA线的问题

网友:
R G B 阻值,120 ,我先换条GVA线试试,,

网友:
换了VGA线业是一样,看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头子都不行的

网友:
驱动板估障,先拔除按键板 再测关键电压 复位电路 如果驱动板电压正常 先换晶振 无效再刷程序,请问那几个点为关键电压.复位电路是什么,程序应该怎么刷呢?希望你能指点一下.无限感激呀!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高压板肯定没问题,查一下驱动板的 H,V信号,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刚才找了一块其他牌子的驱动板换上,一切正常,是驱动板问题,谢谢大家的指点!!!!没有刷过程序,这个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刷,找不到驱动

网友:
只能是刷程序啦

网友:
原来是驱动板的事啊 我还以为是电源板呢

网友:
大部分是程序的问题,刷了不行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