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进水求救

楼主(2011-06-23):
此机器待机周围腐蚀, 换好芯片,周围原件补齐,待机3v出来了,5v电感只有1v左右,发现IO坏了,换了个好的待机正常了,现在是触发上电到0.4,接下来该怎么办?求大家指点!

网友:
查各部分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因该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呢!

网友:
量CPU,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
量一下cpu的核心电压有没就有,如果有,再量cpu的工作的条件,那个没有就修那个,如果有就按不跑cpu来修,

网友:
  上过月也碰到一台进水的  难修啊  建议换版

网友:
对照图纸,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CPU供电大一些,进水不好正啊,好好查一下,CPU 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的   进水的机 不好搞  就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