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21寸显示器,不显示。急。在线等、

楼主(2011-06-23):
一台优派21 显示器。客户拿来、不显示,拆开看了下。高压板上的3个电容爆掉。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此机子是六灯的。2个大口的灯管线。两个小口的,目前手头上没有 2灯大口的高压条,。改了一个小口的高压条。点不亮,请问此机子是高压条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以开机吗?绿指示灯正常吗?还是先外接高压条点灯管 在说高压条问题  以免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正常开机。指示灯都正常。

网友:
换通用的高条可以正常吗?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1先外接灯管看他会不会闪一下就灭。2外接高压看看灯管正常不。3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