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串口IC也容易坏?发热大!死机?

楼主(2011-06-23):
几乎很多板载的串口IC都感觉到发热比较大,小小一个IC。
一杂牌865PE,9成新。进系统都正常,但用一会就死机。开始以为温度问题,经查,IO的三条温度脚都是空脚,所以软件检测出110度应该正常,那什么原因呢?
此板摆着几个月,这两天有空再拿出来试机,......。
最后摸到串口IC有点热,紧按会烫手!仔细看板,原来两个9针串口是并在一起的,缩水了呵呵,在一主板拆了个换上,再试机不死,也没之前烫手!此板解决。
但问题是,今天试摸了另一主板N61,也感觉发热,但这板不死机!其实之前也有时摸过其它板的此IC,确实比较热!找个时间试试此串口还能不能通信才行!
呵呵,前几天修一工控机板两串口IC和IO都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IO后可以开机 第二次又烧了就是COM芯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