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某地方發熱得很

楼主(2011-06-23):
本人的筆記本是c1321 今天把電源插到筆記本上就自動關機了,電源器不斷地閃爍,我再把主板拆下,圖片的元件非常熱,就是插電源不到5秒時間,已經燙手的

网友:
坏了吧啊,找个换上肯定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下来试试吧

网友:
就是把這兩個換掉???

网友:
但白色的東西叫什麼?

网友:
可能是后期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一插上電源就只有這部分發熱,而且熱量很高

网友:
看样子是个场管!!!可能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現在要怎處理??

网友:
有可能是击穿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来看不到图  烫的话换掉 就好了

网友:
记得要查一下是什么引起的  免得 故障扩大哦

网友:
白色的我查到是10A的保險管,那是不是先換黑色的ic 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