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不充电

楼主(2011-06-23):
测试MAX8765,8脚\13脚\17脚\24脚在放入电池状态都有正常的跳变,就是不输出16V充电电压出来.求解.这是什么原因.或MAX8765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已更换个芯片)没有问题.   另28脚的,1.1V是如何产生的.想不出为什么条件都有,为什么不出来电压.

网友:
ibm R61 不充电维修一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2160-1-1.html
此例说明的条件都有.郁闷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