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升技77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6-23):
客户拿来检察主板不通电,首先我检测了晶针,用万用表量晶针脚的时候主板突然通电风扇转了

我在想估计晶针坏了,然后我把晶针换了还是不行,又把谐振电容和106都换了,靠还是不通电,可是碰晶针一脚和谐振电容或者106

就能通电,这是什么问题,这三个我都换拉,南桥问题吗,

晶针和谐振电容我从一个主板上下的,106是从另一个主板上拆的,这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啊

网友:
换IO 试试 或是 南桥虚焊

网友:
晶振两脚打值看看

网友:
南桥嘘寒了把 坐下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哦 加焊下 不行植球吧

网友:
南桥虚汗了

网友:
地基里边有这种问题的,你嫂嫂

网友:
洗洗南桥不行就加焊在就是换南桥了

网友:
直接BGA就行了。。

网友:
那应该是南桥直接做南桥

网友:
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CMOS电路有没有漏电的,没有就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