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集显怪问题

楼主(2011-06-23):
V3000 965 集显的机器COMS电池拔掉后开机可以显,插上开机,看电流内存都过了,快到显示了,自动掉电,拔掉屏线也是一样,看论坛也有这种故障,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补充内容 (2012-11-22 11:11):
这个机器好久了,有点忘记了,好像是机器进液在北桥旁边吧,加焊了一下北桥好的

网友:
南桥吧,我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故障的最近就是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路过,就是想学习学习

chinachenhua -5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有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南桥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干bios  肯定好!

网友:
楼主,下文?等着学习呢

网友:
没遇见这种问题。。希望楼主请教

网友:
BIOS刷一下再说吧,不行查南桥的相关工作条件,换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补好确定啊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与BIOS有关系的吗?还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跟BIOS没有关系吧
是不是BIOS电池要没电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chinachenhua -5

网友:
应该跟COMS电路有关,仔细查查,最后确定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先按显卡考虑,不行的话南桥。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仁兄的,V3000不是出了显卡门吗?怎么就一个人提显卡问题呢!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是集显的,集显的发热量是很大的,建议LZ还是重做下北桥吧?

网友:
我上次也碰见过 没有搞好的 哎 到时候弄弄桥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先试试刷BIOS

网友:
没遇到过,静等楼主下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我判断是BIOS 问题 HP 的机器BIOS 问题多 像这种怪问题 先不要干南桥 刷BIOS吧 楼主修好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先实时时钟,然后BIOS,最后定位南桥。涉及到CMOS供电问题就先解决了,对于BIOS问题有编程器的,先备份在编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时钟哦(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