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23):
       东芝本来的时候有俩个故障,一、用适配器不开机,二充电很慢,用了。一夜才充了20%。但确认电池是好的.拆机开始检修,从图纸上可以看出来保隔过来的电压经Q17、Q19给电池充电,测量Q17的D极为19V,S极只有5V,G极是10V,测Q19的S极也是5V,不正常换掉Q17以后S极电压正常,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又量了Q17的G极居然20V。场管坏会拉低G极电压吗?很纳闷。

        还有Q17是一个N沟道,而Q19 是一个P沟道场管,他们的G极都受控于一个点,Q19是截止状态的,为什么我插上电池后就能导通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Q17的电压真的又20V吗?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解决了吗?啥坏了?

网友:
新人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清楚 啊,很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量的,把万用表打到20档没显示。到200才显示有20的。我也想不该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Q17坏了呀,本人写作水平有限,不好意思。

网友:
  最后还给我们留了个问题 ,,  楼主很强悍

网友:
呵呵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那个问 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

网友:
G极的电压比D级高才能使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还是学习了啊,谢谢分享1

网友:
楼主讲的  我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