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853预热台加热不停

楼主(2011-06-23):
刚买的高迪预热台开机温度显示007,开加热开关后,温度下降为000,不再变化,但加热不停,赶紧关掉。

查到加热由BTA08输出,拆下,发现底板螺丝孔方向反了,外壳与可控硅导通了

这可是大问题,有安全隐患,外壳会直接与火线通,乖乖!

测1,3脚压降为0.07,正常压降为0.5V左右,换掉!

重新钻孔安装!

开机

怀疑热电偶线接反了,导致温度下降,引起不停加热,把线头拆下换位!

再看看前面拍的记录照片,是不是反了?

个王八羔子的,这不是害人么?装配的工人是不是吃屎的啊!

网友(点评):
高迪的工具很垃圾。

网友:
前面买的宝之山的853更差,开机电线插口就爆掉了,内部电路板是从垃圾堆扒拉出来的!直接退货!

提醒购买高迪853的朋友检查可控硅是不是与外壳短路,这可不是好玩的,挂掉主板不要紧,可别把人给挂掉了!

网友:
呼呼。。这装的也太垃圾了。。还好我买的宝之山的853
没这样。。只是质量确实有点差。。用了2个月。开关接触不好了。。后来可调电阻不灵了。开最搞温度才180.还乱跳。。拆开清理下才算好。。

网友:
这些工具是不是贼便宜啊 ??? 如果不便宜为什么不买好点的品牌呢   没好工具怎么干好活哦

网友:
弄不好是山塞的吧?

网友:
哈哈,再上几张宝之山853的,新买的就这样,退了。

线路板压在电位器上,也短路!!!!

线路板满是灰,简直怀疑工厂会出这种产品!!!

高迪线路设计上好多了,可控硅控制,宝之山是继电器。只是这些国产的工厂工人太不负责了!!!

网友:
高迪还算好的了。没有找到更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