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双显卡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6-23):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F8TR双显卡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不显示,看恒流源电流跳变情况,确认已经开机,拆开看了下有个独立显卡小板,重新插拨一下还是那样,用VGA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有哪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流正常 吗,有可能是显卡虚了

网友:
显卡吹了在说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取下显卡小板看一下可以开机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的F8TR电流在1.5A-0.9A间跳动,换U 内存都是这样,后面换个AMD的北桥 显卡也加焊了,还是原故障,有修过的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主板自带的显卡虚焊了,加焊

网友:
打下屏线组织正不正常 外接正常,可能跟显卡板子关系很小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的,但外接也不亮电流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