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无信号字符正常,加信号花屏

楼主(2011-06-23):
有信号时会黑屏,但背光灯是亮的!反复多次开关机有时会出现花屏的画面。

补焊了两芯片后故障不变,后来换了两只47uf的铝电解后开机就有了显示,并且好了很多,但还是有点花屏,非常象颜色质量设置在16位色那种感觉。

网友:
我准备补焊主板上那两块最大的芯片了!不知是否该下手!毕竟补焊这两块芯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程序问题吧?

网友:
拔掉屏线清洁后在插上看看

网友:
感谢二位朋友的解答,可惜没有这种机的程序,屏线也多次插拨过了!

网友:
用酒精擦擦屏线,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