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装系统后,又重启又装的状况解答

楼主(2011-06-23):
今天师兄装安装版的系统,搞了一上午都只是在装完后又重启的步骤,因为有坏道才装的安装版的系统,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出问题,原来是IDE线的问题,换了条IDE线就OK了
硬盘

网友:
这个太愁人了,搞维修什么问题都可能碰到,没办法,碰到这种少有的故障只能一点点找了。

网友:
现在还在用并口的硬盘???

网友:
说实话我感觉并口用着比串口好,但是就是线容易坏。现在板子一直在往高端发展,板子为了节省空间所以用程串口的了。

网友:
nanjian3111
的帖子
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