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小问题问一下???

楼主(2011-06-23):
我知道有一个软件是把拨号的用户名保存在D盘。
但我用这个软件想把用路由器的拨号用户名、密码搞到但不行。
兄弟们,你们有什么方法把用路由器上网的,那用户名、和密码提出来吗??
TKY!
路由器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猫的可以,但路由器的不行

网友:
- -楼主想做什么啊?我也在找这样的软件,不过如果宽带是你自己的话 直接打电信电话就可以了

网友A:
好象没有这样的软件吧,,,只能打电话去电信问了,

网友B:
路由器啊!!!!!!!用192.168.1.1

网友:
呵呵!有是打电信好麻烦!问什么身份证,什么密码,什么电话,好麻烦

网友:
楼主干脆直接说如何获取路由器密码,这个软件暂时还没有吧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重路由器里提取宽带的帐号和密码吧. 这个貌似是不可以的. 不知道以前的那些星号密码查看器可不可以起作用

网友:
百度找找看呢。

网友:
直接进路由器,用户名 密码全有

网友:
路由器初始都是admin 密码也是 你自己的路由器你自己可以复位的 你要是不知道宽带账号密码 你去电信问 必要的手续时正常的 你要是想蹭网 那你就要好好学学技术了

网友:
这个可不行,。没法

网友:
不可以的,如果是密码不知道的话就打电话问电信局吧,要身份证号

网友:
目前好像还没见过这样的软件

网友:
直接进路由器啊,192.168.1.1或者192.168.0.1 帐号密码admin或者密码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