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T43高温的维修成果!

楼主(2011-06-23):
数天前开了描述T43高温的一贴,当时因为没有结合风扇周围的结构误判断风扇反转,经过激烈辩论后惨败!
次天经过对电路的认真检查后发现了主要原因!现在终于修复!我相信现在这个温度比全新时的T43还要给力!
空载下保持45度:

满载下也能保持在60度以下!

开机一小时底部不会感觉有强烈的热感!

网友:
什么原因呀,学习一下,说说

网友:
是怎么 整的

网友:
其实还是总线的问题引起的!修好后再处理好散热,把出风口已经发霉的海绵换上不让气流倒流!

网友:
都没有说怎么修好,楼主不厚道

网友:
总线,是那块呢,北桥,南桥,H8,还是清洁下酒好了

网友:
发这种帖子有什么用的,炫耀吗。前几天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倒转吗,幸亏饼哥看的清,不然大家都以为很神呢。没啥的,这种问题相信大家大部分都能修的好的,只要遇到都有办法解决的,又不是不开机,二修之类的。

网友(点评):
不错!就是在炫耀,T43你有本事就修成这个温度出来!我还只是业余维修,没有你们那么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部分!

网友:
想炫耀的到一边炫耀去吧,这里的高手多的无数,大家都是在这里分享维修过程,而不是结果,今天修好什么之类的。并且标题还写得绝对经典,让大家评价下你这个帖子有多经典吧。

网友(点评):
我知道错误我能改正并处理好问题!在我的世界里只有炫耀!我那个贴里本身就讲解了这种风扇的构成原理!我不觉得丢人!

网友:
我说的是这个帖子,你可以炫耀,但是到这里炫耀就不对了。比如有句话就是你长得丑没什么,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把那个本发来你看我能修好不能。

网友:
不错!真的做的不错!温度这个还真的比较低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方法吗?

网友:
北桥总线问题导致散热有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BS炫耀帖,把原因发出来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的作用有多种!你可以把这里当作你吸收知识的地方,我可以把这里当作我炫耀的地方!没什么不妥!
发一个好贴不一定是要把故障想象描述清楚再一步一步教你如何修~,最后连怎么换那个损坏的零件都描述清楚!好贴我觉得是有引导性和启发性的就是好贴!做人要有超越别人以及自己的心态,如果我看到类似的帖子, 我会想别人为什么能做到?我回去研究为什么~~!就算不休不眠!而不是像你这样嘲笑别人!
我想上论坛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会员占据9成以上,求助贴占据9.9成!接到一台机还没有认真研究就先求助!这样永远不会进步~~!
我说的那些可能会引起众怒!但在愤怒之前自己先想想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反省是一个人必要的心理态度!
T43全部都有这种通病!不用我寄给你实习!你遇到T43就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不错!我们要进步!

网友:
好像没说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说明白呀。

网友:
靠这不是等于没说一样吗?

网友:
忽悠人的呢,没说步骤又

网友:
T43南桥的散热不得不考虑 我维修的T43一半是南桥,修好后我会给南桥上贴一个散热铝片,

网友:
麦毅诚
的帖子
说的不错,向你至敬

网友:
功力不够,没看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没看懂,意思是北桥总线布局不合理?至使CPU功耗加大?

网友:
我的cpu的温度一直是90

网友:
不感兴趣,对这种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