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l370惠普服务器,

楼主(2011-06-23):
主要是内存报警,有经验的大家帮助一下。。。
惠普

网友:
7525的北桥?空焊的比较多.量一下排阻就知道了.

网友:
换到最后两根槽子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上是ML370第几代?代数不一样内存插法不一样,还有,370的内存一般都是ECC REG的,不知道选的对不对,内存要成对上,容量等参数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