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6-23):
联想945的板,换io后能正常开机,但装系统后,不能实现软关机,只能强制关机,io的型号是it8718f-s,代换的io也是it8718f-s,但io上面的标签不一样。求解!
强制关机

网友:
你在换一个试试吗

网友:
看看图纸 定义一样吗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IT的IO最好第二行的数值也对上原值,,,留意还有些和ATX绿紫线相连的小三极管,一般在CPU做附近损坏也会造成不能软关机,,祝你好运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IO第二行也要看的哦 如EX GX什么的 错了就会不开机或不能关机
同意楼主:
0.0
sunshing
同意楼主: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有的IO不一样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有人试过刷bios没有?

网友:
再你一个IO,再就行,就和楼上所说的...留意还有些和ATX绿紫线相连的小三极管,一般在CPU做附近损坏也会造成不能软关机,,

网友:
换IO不行的话 进COMS 设置看看 我记得里面有个重启的关掉就OK了

网友:
星语心愿
的帖子
恩 换IO最好是换成原来一个型号的 不然很麻烦

网友:
楼主 IO是不能乱换的哦 不然出现些怪怪的现象 再去重新换同型号的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