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主板诊断卡好?

楼主(2011-06-23):
快速查询诊断卡信息,电脑诊断卡代码查询器
主板诊断卡
诊断卡代码

网友:
贵的、越贵越好
、把市场上的都买一遍

网友:
饼哥,上课用的那个.pt093c

网友:
都买一遍

网友:
看习惯,本人感觉用2位的比较好用,四位的用的少,一般10元左右的都可以,只是大概判断主板的毛病所在。

网友:
我用的是四位的,挺好用的,不错,建议用四位的

网友:
跑码卡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不准。只能参考,最好的还是用示波器结合跑码卡。

网友:
两位的 就可以了 不用太好的

网友:
好像 有语言版的 不过没用过

网友:
用过才知道,这东西经常丢,有时候忙插到客户机子里忘了拔,我都让客户带走好几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