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1-06-23):
V星主板做不上系统,复制完文件解压后就黑屏怎么回事呀!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换过内存,硬盘了吗?

网友:
硬盘换了,内存没换

网友:
外接设备没问题的话 南桥几率大点,很多进不了系统的我都是换南桥就好了的

网友:
硬盘换了,考完文件黑屏,应该先看硬盘再看主板,用PM看看硬盘主引导区有没有设为活动,如果设了还是黑屏,就要重建MRB

网友:
硬盘和内存都有可能 不过也有的系统版本高了或低了也不行哦 换多个系统做一下

网友:
呵呵 ,换了一个显卡居然好了

网友:
你这个现像我以前装系统也碰到一次,换了2个XPSP3的系统都一样,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还是安装好系统后就黑屏,原来是显卡驱动不对,再次安装的时候取消所有驱动,只保留网卡的,就OK了。

网友:
晕。。居然是显卡

网友:
一看 就得先考虑显卡喽

网友:
刷bios先,换cpu内存那些,不行拆除外设及其外设芯片...检查南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今天修到一个同行送过来的类似故障,装个系统搞了一上午都没好,但是不死机。同行急的都换成了安装板的光盘来做了。。。拿到我这我给bios选择到优化设置就好了...哈哈,那同行在家搞了几天。。。

网友:
都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