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插上电池短路

楼主(2011-06-23):
lenovo14001的本子 插上电池后短路电流直接到5安培   但是单用电池却能开机 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问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着急在线等

网友:
充电那的MOS管子击穿了

网友:
充电芯片的主供电直接对地了

网友:
mos管我都换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些充放电那只管子没有坏,你直接用个二极管换了就行了,知道用多大的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