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 电源能开机 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1-06-23):
此机器问题问电源开机正常 电池开机黑屏
用电池开机测试 +5vs有3.37v电压
+5valw没有完全导通过来
u28 G极电压为 5v
r483 为20k电阻 测试电阻正常
直接换4.7k电阻到r483
电池开机之后G极有7v多电压
不明白用电池开机为什么在20k电阻的时候u28的g极电压低

网友:
MOS管子不良   电源是19V  电池是12V     用电池时12v不能完全导通管子引起

网友:
Q37老化或5VS GATE有地方拉低

网友:
+vsb 电压多少?如果是这个电压偏低就要查前面了

网友:
你再查查与它相连的原件,是不是有拉低了。

网友:
o ,y研究现就可以了,这个不难

网友:
看u28的g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这样改就担心不稳定

网友:
有道理,看来我得仔细研究了。

网友:
测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新手  第一次遇到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