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自动触发到0.28掉电保护

楼主(2011-06-23):
asus x81s,板号a8e/s8s/f8s,现象是插电自动上电到0.2几,就掉电保护了,然后按开关不触发。
自动触发时量各个电压,发现+1.5VO电压只有0.36V,板上原本是ISL6227CAZ,更换了一个ISL6227CA之后,1.5V出来了,除了CPU核心电压没出来,其他的电压都有了。

ISL6262的供电20,22,31,48脚都正常,44脚VR_ON也有3.3V,48脚,1脚的PGOOD只有0.6几,正常吗?断开与之相连的R8001电阻后,电阻2脚这边有3.3V,此时上电自动触发到0.48,也不掉电了。ISL6262CARZ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上CPU假负载打下AD线,CPU到南桥的阻值,

网友A:
CPU还是没有工作啊。。在查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阻后,电流上到0.48这时CPU电压,都正常吗

断开之后,CPU核心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还是没有工作啊。。在查查CPU的工作条件

ISL6262供电已经有了,PGOOD也发过来了,不过被拉低了
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满足才不会拉低

网友:
这个只能把cpu供电问题修出来就好了,他们的pwrgd是与的关系。你断开那电阻就不会断电可以确定是cpu供电报问题,如何具体修只能自己看了

网友:
板上原本是ISL6262ACRZ H0的,换上去的是ISL6262ACRZ B0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另外BOOT1,BOOT2脚都有4.8V的电压

网友:
PG 0.6 低了

网友C:
VCORE都没有出来
就不要去追究PG了

先修VCORE把

上下MOS管有无电压、波形,哪怕是瞬间的?

网友D:
建议楼主把U取下来,在U供电上强加1V左右电压,看电流大不大?先排除U供电电流过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ORE都没有出来
就不要去追究PG了

除了上管D级有电压,其它都没有电压,瞬间也没电压
现在穷啊,没买示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U取下来,在U供电上强加1V左右电压,看电流大不大?先排除U供电电流过大的情况。

取下U,电流到0.2就掉电了
强加1V左右?在下管D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取下U,电流到0.2就掉电了
强加1V左右?在下管D级吗?

他的意思是叫你强行给CPU电感一个1V电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点评):
一个意思,下管D级不就接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意思是叫你强行给CPU电感一个1V电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嗯一样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像这种状况就先用烧鸡大法烧一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