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25

楼主(2011-06-23):
挡25的主板,有那们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的呢?

网友:
不知道是你现在修的板档25还是问档25的思路。25其实范围蛮大的。声卡 网卡啊!BIOS啊!南北桥啊!还有就是分上不上显卡档25的,有的上显卡档25的.

网友(点评):
师傅说的太对了。按照这样修绝对OK

网友:
我是常见显卡档2526的..上张PCI显卡就知道了.如果换一张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是开机挡25还是显卡挡25呢 这个问题挺广的哦 网卡显卡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想问的是挡25的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挡25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