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的笔记本网卡灯一直亮

楼主(2011-06-23):
IBM  R61I 的机子 开机不显 电流跑0。88 复位 PG 都有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 网线接口的两个灯一开机就一直亮着  我现在我查网卡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就想问下 这两个灯应该是插了网线才会亮的吧 现在是开机不显 一开机这两个灯一直亮   ?????咨询下高手

网友:
打雷打的吧 应该网卡芯片 有问题

网友:
不正常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x100的碰见过这问题,网卡芯片组织偏低,更换ok

网友:
很好学习教材

网友:
那两个灯是插上网线才会亮的,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不装这个芯片  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么?

网友:
把网卡取掉,隔离器也取掉,先把机器修亮再考虑这个故障。

网友:
雷击,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