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75CPU 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我测了五块主板,为什么主板装上775CPU 假负载 CPU供电电路都没有启动呢 上管,控制信号也没有来,主板是好,放上CPU 能点亮,  难道假负载也会坏了吗 ?  放高手回答下我!

网友:
你用什么 测g极控制信号的  不会是你的万用表吧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cpu不工作 很正常的  775 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万用表测的,有控制信一般有1。几V到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正常的,不上U不出电的常见,因为有的主板PM芯片的SD开启信号是在检测到CPU后才后出来,没检测到CPUPM芯片的开启信号没出来,就不会给出高低端MOS管的G极信号电压

网友:
有这种现象 你的假负载难道是万能的吗 以前碰到过用版本低的假负载上搞档板上就不出电压 也有的只有装上CPU后电压才出来 主要看厂家设计方面啦

网友:
正常,不上U,连时钟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