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供电 在哪里 啊

楼主(2011-06-23):
大家都是怎么测南北桥 供电的  测哪里   需要看图纸 否 希望 大家给个建议啊

网友:
桥附近吧。。。 mos 管,精密电阻,大电容。。。

网友:
南北桥供电没有具体的位置,你接触的多了,就会看得出来是在哪里,你这样发帖问别人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网友:
桥背面一般都有黑色小电感

网友:
呵呵  很多人又很多种方法   希望大家 多多发表自己测 南北桥电压方法

网友:
一般都在南桥旁边的MOS管S级,

网友:
附近的小电容可以

网友:
附近电感

网友:
一般测量电容的正负极就可以了,注意事项电解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测旁边的MOS管

网友:
南桥附近的电感。没有的话就量南桥附近的mos管的输出及。一般南桥的供电在1.8V左右。

网友:
你测一下桥旁边的小电容啊

网友:
就近原则距离它最近的mos管就是了!

网友:
基本上  给桥供电的  都带电感  测那个就可以了  给桥供电的  看那个电感  输出不要5V  3V 1v左右 1.8v或者2.5v  这个都不是给桥供电的   别的基本上就是的  给南北桥

网友:
学习了,mos,大电容,电感,精密电阻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