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来帮小弟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11-06-23):
对于这个电路,小弟是这么理解的。 DC300V,经启动电阻加到Q16 B极, 经L1绕组加到Q16 C 极,使Q16启动。
在L2反馈绕组上感应电势上正下负,经C15  R83 加到Q16 B极,使Q16饱和导通。  随着C15两端电压的上升,流过Q16 B-E
极的电流减少。Q16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 在L1上的电流也减少,L2绕组感应电势上负下正。  可到这我就迷糊了,
Q16的B极哪来的负电位使它可靠的截止呢?   或是L2上的感应的负电势和C15 上的电压叠加一起使Q16载止?
小弟初学者,请高人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能分析到这步已经很不错了,作为鼓励,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分析方法:L2电压极性反转的瞬间,C15左边对地电压由正转负,下降了多少?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15右边电压也将作等量变化,如此,加到Q16 B极的是不是个很深的负压?最后告诉你,坚持走自己的路,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说去,到最后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的执着是多么的值得。

网友:
对于这种电路的分析,一般书中都以“B极为负压”一代而过,没有详细的加以说明负压的产生,使初学者感到迷茫!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开始时DC300V----R84----Q16的B极---Q16E极----R82----“地”;注意此时的DC300V到“地”的电位差为300V。当Q16由饱和进入放大直至截止时,DC300V----R84----R83---C15---L2----“地”;由于此时L2感生电势为上负下正,此时的DC300V到“地”间的电位差远大于300V了,将在R84上产生很大的压降使Q16的B极电压被下拉至低于“地”电位而变为了负压。也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L2感生电势上负下正,电流全都通过此路流失,不再流经Q16的发射结了,也就是Q16发射结的电流被分流了。

网友:
Q15 和Q16 是一对互推的三极管。一开关。这个电路的功率应该很少吧。

网友:
不同意三楼的说法,2楼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反馈绕组极性瞬时转变的时候,电容是不可以瞬时转变极性的,它仍是左正右负(只不过是个放电过程),L2上负下正,此时为了量化分析了解,不妨给各关键点电位标注,令:
   L2上端为-Vl,下端0(实际对地为0,C15左端+Vc,右端-Vc,则此时,
Q16c极电位为(-Vl)+(+Vc),          发射极不会为负,可认为将接地为0,    而基极对地电压为   L2与C15串联叠加后的负电压减去DC300,此电压对地应为负(电感电容都有储能特性,此时L2与C15正负极相接,相当于两节串联电源,其叠加后负压进一步提高,以至于负压大于DC300正压),但大于集电极电位。
    综上分析,Q16 c极为负压,      基极也为负压,但大于c极负压    e极近似接地为0,这样,对于此NPN型晶体管,其实际状态为发射结、集电结均处于反偏状态,由晶体管特性可推知此管处于截止状态 (Q17在这里粗略分析基本不会影响Q16,为了简化分析,抓住主要矛盾,我们忽略了Q17的实际影响)

网友:
嗯,看来是L2上的反转电势和C15的电容的叠加给B极的负电位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