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R201 T ll 就一个喇叭响 求助了

楼主(2011-06-23):
无聊,把老音响 漫步者 R 201 Tll 试试效果
发现一个喇叭响 一个喇叭不响,以为是线的问题(音频输入为小三芯转2莲花头)换3个新线还是如此。
拆开里面看了下,没有明显短路和断路,把输入端的2个莲花头(红白两个)那下来,单插一个,发现单插红色莲花头输入的时候一个喇叭有声音,把这个红色声道插在输入的白色声道,另一个喇叭也正常有声音! 迷糊中~~~试过线,不是线的问题!但是不管红色输入莲花插在哪个头输入端(红白两端 即左右声道) 电脑都是左声道有声音,右声道没声音! 高手指点吧!!

网友(点评):
你买的是假货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同意3111的意见 楼下一大堆都没有看清楚楼主的表达就乱发言 楼主用红色插头插音箱的L 和R都能单独发声就说明音箱没有问题 应该是白色线的音源问题或者白色线问题咯

网友:
拆开看下运放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看看是运放芯片的问题还是功放的问题,你最好发个图片上来看看。一般是2030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摄像头拍摄的!

网友(点评):
假货的漫步者

网友:
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线没有问题,可是 只有红色线插入插红色输入端 一个喇叭响,换插白色端另一个喇叭响!迷糊!

网友:
这有啥迷糊的,照2楼给你说的查

网友:
低音炮的两个输出单独试都有声音那就是其中一个卫星音箱坏了呗

网友:
音箱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声卡接口问题,用别的机子试就好了,我的MS 主板之前被雷击拆了网卡正常了,声卡以前也正常,不过最近试耳机时总是只有一边响,换台机子正常,搞得老是跟客户说我主板问题,你拿耳机回去不会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把 音响没什么问题

网友:
晕死,这纯属音源问题,你拆功放做什么?线有问题或者主板声卡有问题,换耳机听一下看是不是双声道的就行了!

网友:
修功放最好用传统的方法修,影碟机做音源,你的功放一般是TDA2030坏了,最好全部换成1875,这样功率又大一些,主要它工作电压比2030高,不易损坏音质又好。

网友:
检查4个画圈的位置,有一个坏了

网友:
你会不会把右声道关啦。

网友:
查查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也很容易坏,而且不易察觉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插口的接触不良
换其它机上也一样的话,就有一颗TDA2030坏,一颗是一个声道。
这个很难测最好代换一下吧

网友:
看试试没有设置好

网友:
既然那写是好的就是声卡问题,要不是就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先看看右下脚喇叭有没有把左右声道放在中间,还有就是歌曲的声道。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声卡的问题,换个PCI声卡就搞定

网友(2011-07-30):
我知道哪里坏了,控制红色输出的一个5脚的LM1875 大功率三极管坏了,换了保证没问题,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都修出经验了

呵呵~~~同样问题是知道的啦!

网友:
    换声卡芯片 觉对ok!

网友:
学习中,再学习,不断的学习

网友:
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运放IC坏了,拆下后共用一个,声音不开太大,没啥事的

网友:
十之八九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别想得太复杂了,有根线断了,我修过不少了

网友:
按他说的情况看,音响没有问题的,瞎拆什么

网友(2011-08-31):
找个高阻抗耳机监听一下,基本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
放时间长了,那里的电器元件会受潮的,晒一晒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功放部分出了问题  具体换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凭我的半斤八两推断是功放出了问题

网友(2011-10-09):
这个应该跟音响没关系,查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