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雷击

楼主(2011-06-23):
一台联想F41M,被雷击了。裸板点电流跑0.5A,手摸网卡烫手,拆掉网卡跑0.45,现在量供电全都产生,CPU供电0.9V不知道是否正常,T2390U,现在不跑码,求思路。

网友:
EC应该是工作了的、看看EC有没有发PM-RSMRST#信号给南桥

网友:
EC 南桥检查看看~

网友:
被雷劈了   干了网卡还不好  干南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上电了还查这信号有什么用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没有发出RSMRST#给南桥,会触发上电吗,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
从CPU工作条件查起吧

网友:
换南桥吧,一般雷击的网卡和南桥一起坏

网友:
你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试,有的网卡芯片坏了,是不能开机的,如果取了还不行,那就是南桥有问题了,网卡直属南桥管哈。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啊。看CPU有无复位。在一步一步往前查、

网友:
测一下PCI还有CPU的复位,应该是不跑CPU的。这款机修的最多是显卡虚汗。

网友:
楼上的说的没错干网卡不好直接干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我是按着CPU不跑码来修的,先检查的时钟,发现没有时钟,量时钟IC工作条件都满足,于是换时钟IC,结果成功修复。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雷击的机器没遇到过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