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M ATI X1300独立显卡拨下后测上面的电容有10个电容的阻是000

楼主(2011-06-23):
IBM Z61M ATI X1300独立显卡拨下后测上面的电容有10个电容的阻是000,你们哪个量过的这属于正常还是短路了

网友:
在线急等知道的兄弟说下

网友:
不知道啊  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的吧?

网友:
应该是短了。。。

网友:
短路了,X1300正常二极体值在002左右,非常小

网友:
因该是短路了

网友:
芯片本身坏掉啦。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两个,均在板测是好的,拆下就短了,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