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15-G41 SGMD2

楼主(2011-06-23):
此板是雷击板上电测量网卡已短,摘掉后可以上电但是CPU供电和内核供电均无测量供电MOS上无电压求解决思路,RT8857是否能损坏

网友:
首先时钟复位有没?

网友:
    打下阻值看 南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要确定mos供电的12V没有,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控件mos

网友:
sb可能击坏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批雷击的板子。SB挂了的占百分之八十,雷击的故障是不确定的,有连带声卡。COM口芯片、SB 。NB。一般是,摘掉网卡后、A14还是短。先把往SB去的3.3断开。看其它和3.3能不能起来、不行再摘其它的芯片、,电压都起来了 不跑。摘其它的芯片、NB挂的比较少。总之先把电压都修起来。再判断不跑的原因。没有看到供电芯片坏的例子

网友:
就是CPU没有供电吗,上官都没有12V吗

网友:
管的供电都有南桥开关机也正常就是CPU上假负载没有测出电压

网友:
有朋友775板子不上真CPU有的不会出电压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我这板子拆下网卡芯片后南桥可以正常开关机请问有坏的可能么,另外现在上真CPU和内存后CPU正常发热但不跑码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子拆下网卡芯片后南桥可以正常开关机请问有坏的可能么,另外现在上真CPU和内存后CPU正常发热但不跑 ...

把COM口芯片摘了试试。这问题比较难缠

网友:
检查全板,如没有异常就先修供电吧。

网友:
有难度啊 只能一点点的 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