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有块捷波行天K9N5P-X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6-23):
有块捷波行天K9N5P-X主板不触发!量开机针有5V电压。短接无反应。各位老师们给个维修思路。如果有个图纸更好了。谢谢。
现在发现RT9164A稳压芯片输出脚短路了。明天拆下看看。问问有什么可以别的芯片代替这个么?

网友:
这叫不通电,按不通电的思路搞

网友:
NV的查南桥待机条件 +3.3V_VBAT RTC_RST,25M +3.3V_DUAL PWRGD_SB    PWRBTN    SLP_S3

这些都会影响主板不触发.....

网友:
1,     5v待机
2,     开关针5v
3,     晶振两脚的压差
4,     点开机键IO的开启脚有无电压的跳变
5,     跳线帽
6,     三端稳压管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