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加电一会儿掉电

楼主(2011-06-23):
朋友介绍来一台HP 4416S的笔记本,她本人拿到维修站说是进水不保,换板950,于是拿来这里拆机检查确实进水,从触摸板进水,就跟客户报价开单,客户走人,接下来再来仔细检查进水部位,腐蚀不是很严重,用洗板水清洗后,通电试,加电一会就掉电了,加电后测电压只有显卡电压1.1V出来。其余就是3.3和5V待机电压,其它电压都没出来,像内存1.8 1.2 1.05和CPU供电都没出来,连+V3.3S和+V5S都没出来。于是先着手修V3.3S和V5S这两个电压
发现V3A 和V5A转成V3S和V5S的MOS G极无控制电压,顺着电路追 发现就是进水部位,R402 R438 R436这几个电阻有腐蚀,一一换掉,把Q59加焊一次。再次通电次,故障现象一样,多次重试,发现其中有一次好像行,有点希望搞好,于是就把EC KBC1908加热再试,可以亮机,但关机再开又不行,再次加热EC又行,干脆找个新的EC换掉,还是不行,于是把EC周围加热,发再Q59掉了,以为是热风吹掉的,准备装回去,发现Q59两引脚也掉了,没办法只得重新拆个再装上去,通电试机,OK。一切正常,看来是Q59给腐蚀掉引脚了,加焊它没发现,当加热EC时候,板温度升上来,Q59可以正常接触,当板温度下来,Q59两引脚断开,所以造成主板加电,电压没完全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不错,一步步的思路清楚,缺电引起的掉电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如果什么电压都对那查什么啊

网友:
思路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我遇到掉电的机子,维修起来都就很困难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一个典型的教程,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4416S除了进水,是个通病机啊

网友(点评):
4416s 还有什么通病?

网友:
主线很明确

网友:
进水的本,是需要耐心,和清晰的思路,那样会增加你维修的进度和质量。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V3.3S和+V5S是开启后面的电压的吗?

网友:
质得学习,思路比较好哈。

网友:
学习了,很清晰。

网友:
和我遇到的一样,芝麻管 一脚烂掉了。补焊又ok 过一会又不行,所以修机要认真

网友:
根据供电时序来但信号。。不错

网友:
也对我接到的进水的机器很少有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