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显示器电源板 开始是没有没输出

楼主(2011-06-23):
今天修了一块三星显示器电源板 开始是没有没输出 测保险烧了 换了保险 测大电容只有130多v 电压 测上面的原件也忙于坏的 不知道该这么搞了 请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测大电容只有130多v 电压
大电容坏了...正常的话 有300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