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台清华同方719BF,堆满了卖场的维修处!!!

楼主(2011-06-23):
今天,公司拉了一车的CRT显示器来我们海尔专卖店,让我给维修。一共有12台相同型号的,都是清华同方719BF。[我在公司是唯一搞硬件维修的,虽然技术不是太好,努力学习中啊]

我准备把十二台的故障都写在这里,给自己总结点经验。也可以帮助而要的人。

第一台:不通电。保险、热敏电阻、桥堆整流二极管、开关管、开关管S极的过流电阻损坏,换之,灯泡亮又灭。无输出。后测得3843的8脚相连的一个整流二极管短路,换之,还是无输出。把3843换之无输出。后用3842代换3843,成功点亮。

明天继续...

网友:
难道开关管会没坏吗?,,,

网友(点评):
我写的开关管换掉了的啊

网友:
太郁闷了,发表超过720分钟,不能编辑了。
本来店里四个人上班的,今天只有两个人上班,所以没多少时间维修。
第二台,是维修过的。把第一台换的东西换了后,还有一个5脚相连接地的一个1K欧电阻坏了。
第三台,通电指示灯亮,接主机有启动的声音,我就没有拆,先从简单的入手,直接调亮度,嘿嘿,原来 就是亮度和对比度调到0了。调好后,用了半天,没见有乱跳菜单,放一边去。
另外还修了一个HP的液晶,电源板的问题。
明天继续。今天确实太忙了,上门几次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第四台,通电后,指示灯闪亮,伴随着啪打啪打的声音。高压包坏,换掉后,行幅小,又换掉Q418,型号是KTED2061的管子,图像正常。

网友:
第五台,通电有显示,只是图像很难看,有亮边那种,我估计是显像管坏。但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打个调整菜单,调整水平 方向和垂直方向摩尔条纹,调整后,搞定。

第六台,纯粹就是简单的,不通电,按键有问题。换后OK。
第七台和第八台,故障同第一台类似。

另外四台都是高压包坏,有相同的啪打啪打的声音和相同的高压包鼓包漏液,,只有去买高压包回来再换了。因为是学校的机器,他们答应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