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面板框上面的双面胶怎么也取不掉

楼主(2011-06-23):
很多显示器面板框上面小孩贴公仔的双面胶或原来贴的保护膜的胶怎么也取不掉  大家是用什么方法不画伤面板的情况下掉的  。谢谢

网友:
橡皮檫试试。。。

网友:
用专业的洗板水洗、因为专业的洗板水不会腐蚀朔料的。像香蕉水。天拿水可不行。我用的XXX牌的(怕有广告嫌疑)。很好用的,对朔料制品的东西、影响很小

网友:
橡皮是不行的我试过了   洗板水 我用来洗电路板的洗板水 是不是这种??不会把漆洗掉吧?

网友:
洗板水应该可以啊,貌似我去胶棒的时候用酒精

网友:
洗板水好,取胶水好用

网友:
用电风吹,慢慢吹..

网友:
楼上的办法很好,注意温度

网友:
我用过工业酒精,这个不错。

网友:
用酒精是可以的,慢慢擦

网友:
我先用无水酒精洗后用仪表喷蜡,很不错。

网友:
洗板水不行  要洗掉漆。大家还有方法吗?

网友:
用水大泡泡

网友:
我用洗洁精,抹上去等10分钟后,用毛巾擦,感觉还行

网友:
取不掉不用取了,直接在外壳上搞个小洞穿灯管,,

网友:
换好用胶封好,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用酒精刷刷看啊

网友:
有一种专门溶不干胶的东西,但是很贵哦

网友:
新买的杯子碗碟会贴有标签,掀开后留下一层胶,我去除的方法是滴风油精慢慢括,去得很干净,你可以一试。

网友:
用缝纫机油或轻机油

网友:
热风,再刮就行了。

网友:
热风枪一吹,轻松

网友:
丙酮,要戴手套

网友:
可以用那个刮刮卡

网友:
但要小心药水别跑进屏缝内了,使得屏会有擦不掉的水痕。
风枪是不错的方法,但温度别太高了。

网友:
先用电吹风吹热取下双面胶,去不下的胶用无水乙醇清洗。

网友:
边用吹风机吹 边用橡皮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