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正常后pgood输出高电平去哪里了

楼主(2011-06-23):
CPU供电正常后pgood输出高电平去哪里了

网友:
去时钟哪里了吧

网友:
intel时序的去南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楼主需要把时序了解一下去。。。

网友:
先给南桥,还会发个时钟信号给时钟芯片

网友:
内存  哪里来的复位 信号喃?  只是 南桥 发给 一个电源IC 的复位信号    这个电源IC 开启 才工作来控制场管 导通截至  输出 给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