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打不开

楼主(2011-06-23):
XP IE打不开淘宝网怎么办,别的网站都打得开。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做一下IE修复.

网友:
重下个IE6装装,不行重装下系统。。

网友:
升级ie版本,现在都用ie8或ie9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出现在这里

网友:
IE修复都是浮云,,,估计重装才是正道 ,,xp 安装系统 简单,,,,就算装原版的也快

网友:
重新装个IE浏览器

网友:
是弹不出二级链接还是该页无法显示?

网友:
升级IE 或换360浏览器

网友:
重装IE,换浏览器 。

网友:
只是淘宝打不开,是不是被封了。。

网友:
好希望自己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杀毒再说,不行再考虑重装

网友:
装个系统 就行了吗

网友:
清空下ie临时文件和cookis试试.

网友:
有杀毒软件吧淘宝的插件清理了吧  有很多这样的人 乱搞  你可能就是这样吧

网友:
中毒了,杀杀毒就好了

网友:
杀毒,修复一下IE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我的是IE8,还有火狐。平时上网用火狐,淘宝用IE8。

楼主电脑莫非中毒了

网友:
中毒下个360杀毒或修复下

网友:
是路由器还是单机拨号的?如果是用的路由器的,看看别人的电脑能不能打开。如果也打不开换路由器(或者重新设置路由器),如果别人的能打开你的打不开就重装系统。
如果是单机拨号上网的就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直接下载个IE8装了就OK。

网友:
什么中毒安啊 就是IE被劫持了 直接修复下就行

网友:
清空下ie临时文件和cookis 修复下IE 换个浏览器试下 不行就恢复或重装

网友:
1,看下杀毒软件是不是把淘宝网放黑名单了,
2,换个非IE内核的浏览器,看看能不能打开,
3,如果方便的话,换台电脑试试行不行,
4,如果以上的回答都是NO,那么就是电信的事了,打电话找电信商解决问题。

网友:
下个别的浏览器啊

网友:
楼主换个浏览器试试,修复一般都是很渺茫的,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最直接的还是重装系统!

网友(2011-07-28):
换其他浏览器,或重装系统。

网友:
我遇到一次工商银行的网页打不开,其他的都可以,换IE,修复,一般能想的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后来就重装了!

网友:
IE打不开 显示什么字符啊 去下载个QQ管理之家 里面什么浏览器都有 从新下载一个搞定。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中毒了。。。。清理一下垃圾文件和cookis试一试

网友:
神说,淡定、、、、

网友:
重新安装 完全可以搞定的,你试试

网友:
如果是公司网络,那就很可能是淘宝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