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玛雅19寸的程序

楼主(2011-06-23):
我今天接了一台玛雅19寸的液晶显示器经我检查是驱动板程序坏了、我刷了AOC19寸的程序MCU是MTV512的、刷了后图像太白。按键乱了调不到亮度、我又用联想AOC代工的19寸的程序就把这块板刷死了不知道那位大师有什么办法把它搞活和这个板的程序。我万分感谢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MAYA的P98V,还以为是杂牌机,原来也是AOC做的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吧,或是GM2621

网友:
用通用板按键改不了

网友:
找保修站要一个吧

网友:
以后这种无型号,无照片,无数据的提问, 就不要有了.

即使有程序, 也给不了你. 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找程序,要说明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