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会修可调电源

楼主(2011-06-23):
基地买的电源  APS  3005SI   20V  可调电源,,今天突然最高只能调到10V左右了,  谁知道是哪出 了问题?

网友(点评):
我会换电容。。。。。。

网友:
稳压电源很简单的  我的稳压电源都是分立元件自己组装的  你一般重点检查可调电阻和取样稳压电路431  有的用的稳压管。

网友:
可调电阻坏了吧

网友:
有的不一定用431

网友:
可以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