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想用無線路由器上網

楼主(2011-06-23):
有個路由器 品牌是騰達 無線網咭最好和路由器的品牌相同會好D嗎 或任何品牌無線網咭都一樣 還有是T22有PCMCIA插槽嗎 是在近硬盤那個嗎 因想用這個PCMCIA無線上網 請指點謝謝
路由器

网友:
无线网卡没有规定用同一品牌的搭配会好D!混搭都可以的!

网友:
T22有PCMCIA插槽
T22的,MIN插槽中,插入了网卡模块。如果你装入内置WLAN,那么网卡就不管用了
这么老的机器,台湾同行还没淘汰??
这样的老板,我有一个,给我儿子联系打字机用
貌似才40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