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理芯片L6714。能用L6714D代换不?

楼主(2011-06-23):
一块华擎的主板。。CPU供电管理没有低端信号。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4    intel的芯片组

L6714D是AMD主板上的。。。。。我想应该不能换。。。。。。。

有谁知道的啊。。。我确定一下。。。

网友:
可以换的 AMD  INTEL不分的  只要是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万事不是万能的   反正跟芯片组没关系 只跟后面有D无D 有关系 上上去试下

网友:
不是吧有这种事是芯片都可以换?

网友:
应该快可以吧,前缀都是一样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