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8加粉问题

楼主(2011-06-23):
最近这两个月,每当加这个型号的鼓就怕,每次都有问题的,就是这样,加好后,我就把鼓芯跟刮板擦得很干净,但是把整个鼓装好后,我就把鼓芯转一下就发现很难转得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有时候我就把一点废粉放在鼓芯上就可以转动,就算最后可以转动,但打出来的效果又不好,打出来就发现好像有底灰,这个鼓已经加了都快有一年了,每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换条鼓芯之类的,还没有换过鼓

网友:
转不动的话那一定就是不行了 。。 底灰多数都是粉的问题 1007也那样
要是方便的话就用 莱盛的试试

网友:
恩,学习了,原来是粉的问题

网友:
鼓芯转一下就发现很难转得动>>>>可加點刮板潤滑粉(克納粉)
克納粉可在硒鼓刮板胶片上,降低鼓芯与刮板摩擦力度,有效解决鼓芯磨损,增强鼓芯使用寿命和硒鼓打印效果!

硒鼓重復加粉多次也應該換了,裡面的大小刮刀/磁輥/充電輥/軸套...重復多次也會不良

网友:
其实对于硒鼓加粉来说,hp所有鼓加粉最好搞,不用清理太干净,太过于干净反而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信你一次,下次加粉不要清得太干净,看有什么效果先

网友:
加粉有底灰就是粉不行 ,要把原来粉仓里的粉清干净,换有36A 88A原装鼓加粉效果好像都不怎么好。问题在鼓芯上。

网友:
转不动一般是磁棍没装好。有底灰除了刮板就是粉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打印机维修加粉中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刮板清理的太干净了  结果转不动
下次刮板部分 不用清理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我到时没有遇见过呢!

网友:
88A原装鼓加好粉的话,可以加4到5次。次一点的粉的话,颗粒度大,对鼓磨损大也就加一次

网友:
1007 1008的388A和436的鼓必须使用专用粉,用12A的就有底灰

网友:
底灰 我感觉就是磁棍没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