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脑对http://www.hao123.com有仇。

楼主(2011-06-23):
今天遇到一台很郁闷的电脑,用户想要设置http://www.hao123.com为主页,打来电话说他设不起,叫我去看看。我去后在IE性情属性里设好主页为http://www.hao123.com。打开IE提示SysFader:IEXPLORE.EXE应用程序错误,可是设其他的地址却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知道是遇上了什么病毒?

电脑很人性化我喜欢。。。为什么要设置hao123呢 ?设置百度或者别的不行啊? 就为了那个什么积分奖励送话费 什么的 我看都是被人忽悠了给别人数钱都不知道呢

网友:
用360强制帮订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锁定主页的,就是打开主页(http://www.hao123.com)出错。

网友:
下个金山急救箱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360,试试看.这么多杀毒里面我最看好它了.免费,又好用.双核以上的机器不用简直是白不用.

网友:
已经用360扫描几启遍遍,还用了这软件的系统急救箱,都没有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估计IE程序的核心文件被破坏了

网友:
用瑞星卡卡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HOST表,是不是被劫持,还有最好重置一下工具栏按钮!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360急救箱扫扫,还有意外收获噢···············

网友:
      下个金山安全卫士将IE绑定就行了

网友(2011-08-03):
换个游览器试试,,

网友:
火狐浏览器,非IE内核··楼主可以试下,看是系统IE问题不

网友:
锁定主页OK

网友:
升级到IE8吧
现在IE6越来越不稳定了
主要是加载的插件太多了

网友:
销定看不行不

网友:
应该是病毒把系统文件破坏了   换个360急速浏览器看看!

网友:
使用的是IE8浏览器么?

网友:
是不是用了IE锁定那个程序,然后被杀软杀掉了哟。

网友(2011-10-28):
换浏览器 急救箱

网友:
IE被篡改了,用360能改过来!

网友:
这个问题常出的话就是。内存坏或内存接触不良,,。。。内存坏的几率大。。。可以使用,但是会出现问题,清理插槽,换个插槽或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现在真正的纯净版的系统不好找了,大部分都是C盘装了一堆东西,IE篡改的乱七八糟,,哎,做系统的都不好做了

网友(2011-11-29):
虽然也喜欢用精减过的系统(人穷机旧),也不是不尊重做系统者的劳动,但还想有自己的IE主页,所以喜欢以前的可牛里面的检查IE的功能。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病毒

网友:
先把IE修复,然后再设置,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没来得急看,应该不错,先帮你顶
云南SEO yunnanseo.net/ dsyy.58.com.cn/
站长网 zuiadmin.com/ 站长论坛 zuiadmin.com/bbs/

网友:
何必纠结在这个网址上,其他网址难道就不能将就下

网友:
光就你出现的那个提示而言。好像跟IE8有关系,我搜索过这个提示。浏览器是IE8吗??
我自己用的机器有一段时间也是蹦这个,不过不确定是那个网页出。后来系统有问题重做了系统,IE还是8,,结果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ie可能有插件

网友(2013-01-14):
重新安装IE浏览器,试一下,有的是盗版系统强制安装的别的主页!

网友(2013-05-30):
用急救箱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2013-12-15):
有木马,有时候是软件对好123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