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维修实录之DELL 1014 不能充电维修

楼主(2011-06-23):
   DELL 1014 GM45集显的,客户寄来说是不能充电,拆机发现北桥被干过,怀疑原本是显卡故障,干了北桥OK了,可是发现不能充电所以才寄来的

   来回开了几次机发现,不管用稳压电源还是用原装适配器开机都会提示

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the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l 65w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power adapter.
strl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好像意思是提示非原装适配器要我接65W的适配器,这适配器问学员借的,所以确定好用。

进了系统发现系统能认到电池,但是显示电量0%,而且也不充电。

分析了一下感觉还是主板没有认到是原装适配器的原因。

打开图纸,直接就去找了DELL的中间的原装适配器检测信号脚

找到PS_ID信号,就是适配器中间脚进到EC来检测适配器功率的把PQ5的 D极 S极都量了下都有3.3V电压,G极有5V的电压都正常,PS_ID去到EC的82脚测量也有3.3V的电压。

  这下很郁闷,貌似适配器检测的条件满足了,可是怎么还是不充电呢,而且主板上的充电灯闪一下就灭,去论坛找了下类似帖子,很多人都说是换充放电芯片OK的,我也没什么经验就随波逐流,也换了个MAX8731
      可TM郁闷的是结果依旧。
     这时旁边杨老师给我指点了几句,马上去就量了PQ5跟82脚的阻值发现有1000多,打到电阻档有3。5K之大,汗啊,原来是PR21变大了

马上到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开机发现充电灯常亮了,开机也不用按F1了。

  进了系统发现桌面下的电池标志提示正在充电,以为已经OK了,可是时间过去5分钟电池的电量还是0%,就显示正在充电,可是电量一直没有上升。。。郁闷啊。。

  就关机重启了一次,重启时竟然又提示不是原装适配器,要按F1了。。

   吐血,难道那个电阻又坏了?????

   再一次拆机,又把之前换的电阻阻值大小还有两边电压都测了遍,都是正常的,阻值90,电压3.28V,都是正常的,难道是EC坏了????
   这时杨老师已经走了,只能自己单干了,很是郁闷啊,想换EC又没有,突然想到这个是检测功率的,就猜想了下功率的公式是UI,电压是正常了,难道是电流有问题(我当时纯属猜想,大家别当真了),就又看了次电路图,发现这个信号路上有个钳位二极管PD1,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给摘了。

结果再插适配器开机,顺利进系统,而且也显示正在充电电量到了2%了。OH YEAH!!!
原来这条路上坏了两个东西

显示正在充电,而且有电量了

钳位二极管也坏了,可能是漏电了

实物图

网友(点评):
细心+耐心

网友A:
进步很大!

网友:
dellde这个信号对EC很重要
要是我测到电压正常后就可能去换EC  下次还是要多测系外围在下手   呵呵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A840用原装适配器进系统速度很慢的。都查了,就是没取下二极管

网友:
你的这个电池充电电路好简单啊,上次我遇到的那台HP7300的充电电路好复杂的,就一个充电电路就有2张图纸,最后没有时间修,客户就给半天的时间,没有修好,恭喜收到钱了,

网友:
心细加上扎实的理论,成就了这篇文章。给人很好的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帖子很经典,不过楼主能否详细讲述一下PD1钳位二极管在这个电路里的工作原理,因这个二极管在很多电路里都有,一直困扰我很久了,谢谢!

网友(点评):
保证高电平不大于+5V,低电平不低于 -Vpd(具体值稳压管决定).

网友:
想这样漏点不知道用示波器看不看的到

网友:
从图片上看,楼主你的这个故障应该还没有完全修好,充电的图标不正常。

网友: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钳位二极管,终于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了。一直不知道工作条件

网友C:
哪里看出不正常了,我看正常的啊,正常应该什么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步很大!

我想问下什么是钳位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很少碰到充放电的钳位二极管坏的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王同学,以后多发点好帖子啊,把经验多给兄弟们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什么是钳位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仔细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看出不正常了,我看正常的啊,正常应该什么个情况???

不正常是因为你的板没有正确的识别到电池。

网友:
心细加上扎实的理论,成就了这篇文章。给人很好的思路

网友:
个人感觉充放电那一块要么干个EC,充放电芯片之类的就好了,要么是哪颗电阻能把你整死,我曾经量到一个厂商大板原材的,高兴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机器,测试了那几个电阻,二级管都 是好的

网友:
太有才了啊,把P=UI都用上了!

网友:
呵呵,真的是很经典阿,有了扎实的基本功+理论基础就会成为高手的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过正常时PS_ID是什么状态,电压多少,这样可以供以后维修参考

网友:
遇到过一个是电源接口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