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3时序的两个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24):
1.MPWRG 这个信号是电源好,输入给南桥!但是我看了IBM T60 T43等电路图,在南桥的RSMRST#相连的那条引脚,上面标的不是IN 而是OUT! 这样看意思是南桥发出的,而不是输入到南桥的!是IBM图纸画错了?但是IBM的图纸上关于这个信号的都是这样画的,很郁闷,求解!

2.-PWRSW_H8这个信号在触发前应该是3V的高电平,触发后由H8芯片拉低。我想问的是触发前 该高电平是由H8一直抬高,还是由南桥抬高?也就是问这个信号触发前的高电平是H8发出的还是南桥发出的?请专业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1。 不管什么图纸·不要看进出··你知道时序就行··有很多图纸都是标错的·工厂内部人员偷懒·
2 当待机的时候MPWRG给南桥南桥将S4 S3发个PMH7暂存此两个ACPI信号的逻辑。按下电源键开机触发,开机信号一路给PMH7一路给H8S。PMH7收到开机信号讲S4 S3给H8S通知已上电。H8S收到S4 S3,且收到有效的开机触发后,发出PWRSW_H8到南桥的PWRBTN的脚位

网友:
1各个厂家的图纸都有缺陷,图纸只是内部员工随意画的··你只要记时序就行
2MPWRG发给南桥RSMRST。南桥发出S4 S3到PMH7暂存此两个ACPI控制信号。按键电源键,开机触发,一路给PMH7一路给H8S。PMH7收到信号后将S4 S3 发给H8S通知已上电- -。H8S收到后,且接受到有效的开机触发后,发出PWTSW_H8S到南桥的PWRBTN脚位用于同步时序。中间好多好多时序就不写了··有意的话加个好友研究研究·,我也新手·共同学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各个厂家的图纸都有缺陷,图纸只是内部员工随意画的··你只要记时序就行
2MPWRG发给南桥RSMRST。南桥发出S4 S3到PMH7暂存此两个ACPI控制信号。按键电源键,开机触发,一路给PMH7一路给H8S。PMH7收到信号后将S4 S3 发给H8S通知已上电- -。H8S收到后,且接受到有效的开机触发后,发出PWTSW_H8S到南桥的PWRBTN脚位用于同步时序。中间好多好多时序就不写了··有意的话加个好友研究研究·,我也新手·共同学习吧·

网友:
MPWRG相当于RSMRST信号是TB输出给PMH和南桥,图纸上的IN.OUT没有太大准确性只是参考,IBM机器适配器供电上电只要PMH接到触发信号就会拉高SLP5  SLP3上电,并不是-PWRSW_H8控制上电,该信号是芯片内部上拉

网友:
1.我是这么认为的, MPWRG  是待机电压好信号是给TB检查待机正常了你可以触发了,              2, -PWRSW-H8这个待机的时候是个高电频等你按开关的同时由H8发送给ICH , 让ICH的S3.S4,      RST一下    给PMH                                       在此声明,本人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时S5  S3已经为高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感谢高手指点!-pwrsw_h8这个信号不是相当于南桥触发的PWRBTN#信号么?PMH拉高SLP5 SLP3 上电前南桥必须要接收到PWRBTN#触发信号后才能通知PMH去抬高SLP,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感谢高手指点!-pwrsw_h8这个信号不是相当于南桥触发的PWRBTN#信号么?PMH拉高SLP5  ...

是 南桥 啦高S3  S4          S3 S4是给PMH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你看不到吗 ?  我是说让S3.S4     RST一下

是啊,  你看不到吗 ?  我是说让S3.S4     RST一下
探讨问题不用这样的语气吧,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指出,S3 S4,RST一下何解?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信号是M-PWRGD。